[求助] ic51怎样只导出一层金属的gds

楼主(2017-05-27):
ic51怎样只导出一层金属的gds?如果没有flatten是不是就导不出gds?

网友:
导gds的时候加上map文件,修改map文件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ap文件是在哪里?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一个map file 就行了, layer_name  layer_purpose  layer_stream_number  datatype_stream_number

网友:
请问什么是MA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