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中跑动态功耗

楼主(2017-05-27):
在用voltus跑动态功耗时,我用的tcl命令如图:
voltus跑完后显示如下图所示:

显示的好像跑完了,但是打开dynamic_power.report发现是空的,如下: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用voltus分析动态功耗的命令有没有错,如果没错,那么该怎么查看动态功耗?如果有错,该修改哪里?

网友(2019-02-28):
没有用过,正准备使用,同求

网友(2024-03-05):
你这动态功耗的report没东西,应该没弄好把

网友:
话说多年以前的帖子了,应该都解决了吧?

网友(2024-09-05):
顶上去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