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hspice中仿真不同阈值电压MOS管

楼主(2017-05-27):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用HSPICE仿真不同阈值电压MOS管波动的影响啊

网友:
是要扫描MOS管阈值电压的值对电路的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蒙特卡洛分析,因为测的是阈值电压波动而不是电源电压波动,所以不能用扫描电压的方法,想问下有没有做蒙特卡洛分析的mc文件~

网友(2017-10-20):
要修改model模型,把阈值电压修改成变量,然后使用.alter语句扫描

网友(2020-03-31):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科研小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