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RC错误

楼主(2017-05-28):
请问这个M1-M2的通孔到底怎么了,为什么DRC的时候老是报错?TTOPME.k3 { @ Min. thick metal extension of V1 is 0.4 ENC V1 TOPME <0.4 ABUT<90 SINGULAR REGION OUTSIDE ALSO},错误定位到VIO1这个矩形。。 RR`]CO8(1)T{1C1ZW5JH3VH.png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请问红色部分是ERR吗?

网友:
你是不是用厚铝包孔的,人最小要求厚铝包孔0.4,你达到了吗?

网友:
再或者你是用错铝线了,不应该用厚铝,错把厚铝当成普通铝线了

网友:
想知道包孔的是哪两个层次?

网友:
你用厚铝的rule 来查薄铝的孔当然报错啊
一般layer都是一样的,在DRC code里有switch
看你自己用什么了。
另外这个DRC写的太扯了,解释把语法写出来

网友:
看DRC文件金属参数设置。

网友(2025-07-04):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