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中使用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方法的区别

楼主(2017-05-28):
我是想进行DCO频率响应的仿真,使用PSS+PSTB仿真,但是使用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方法的结果差异很大,请问各位知道这两种方法都适用于什么情况吗?忘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PSTB设置  pss设置  HB LOOP GAIN  shooting LOOP GAIN

楼主:
走过路过的大神~求指点~

网友:
一个是基于时域分析,一个是基于频域分析,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556267-1-1.html

网友(2019-02-20):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20-08-22):
参考:Tip of the Week: When should I use the pss/qpss Harmonic Balance vs. Shooting Newton Engine?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oting-newton-engine)

Use harmonic balance for:
    High dynamic range, weakly-nonlinear systems
        RF front-ends (LNA, Mixer)
        IQ modulators
    Mildly nonlinear oscillators with resonators, such as
        LC oscillators
        Crystal oscillators
        Negative-gain oscillators
    Circuits with distributed components
        Transmission lines
        S-parameter models

Use shooting Newton for:
    Circuits where input signals have sharp transitions
    Strongly nonlinear circuits
        Frequency dividers
        Strongly-nonlinear resonatorless oscillators, such as
            Ring oscillators,
            Relaxation oscillators,
            Oscillators containing digital control components,
            Oscillators with dividers.

简而言之就是偏线性、正弦的用HB,偏logic、方波的用shooting。

网友C(2020-12-17):
引用 网友B:
参考:Tip of the Week: When should I use the pss/qpss Harmonic Balance vs. Shooting Newton Engine? ( ...

请教一下,电路里面有frequency divider by 2, 也有s parameter model, 该用pss harmonic balance 还是shoot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电路里面有frequency divider by 2, 也有s parameter model, 该用pss harmonic balance 还是sh ...

shooting的特点是收敛性好,hb的特点是快,所以不适合用hb的时候就用shooting吧。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参考:Tip of the Week: When should I use the pss/qpss Harmonic Balance vs. Shooting Newton Engine? ( ...

就很有用

网友D(2022-06-27):
根据楼里大神总结:
参考:Tip of the Week: When should I use the pss/qpss Harmonic Balance vs. Shooting Newton Engine?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oting-newton-engine)

Use harmonic balance for:
    High dynamic range, weakly-nonlinear systems
        RF front-ends (LNA, Mixer)
        IQ modulators
    Mildly nonlinear oscillators with resonators, such as
        LC oscillators
        Crystal oscillators
        Negative-gain oscillators
    Circuits with distributed components
        Transmission lines
        S-parameter models

Use shooting Newton for:
    Circuits where input signals have sharp transitions
    Strongly nonlinear circuits
        Frequency dividers
        Strongly-nonlinear resonatorless oscillators, such as
            Ring oscillators,
            Relaxation oscillators,
            Oscillators containing digital control components,
            Oscillators with dividers.

简而言之就是偏线性、正弦的用HB,偏logic、方波的用shooting。
shooting的特点是收敛性好,hb的特点是快,所以不适合用hb的时候就用shoot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里大神总结:
参考:Tip of the Week: When should I use the pss/qpss Harmonic Balance vs. Shooti ...

你好想请教一下,就是晶振电路,但是想看晶振整形后的方波的信号,这个时候是否选shooting更合适呢?
如果是想看晶振的expin的信号(正弦波)就选HB更合适?

网友(2022-10-26):
学到了,谢谢大神

网友(2024-11-28):
MARK pss shooting&harmonic 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