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linx spartan6的板子如何提高时钟频率

楼主(2017-05-28):
使用Xilinx spartan6 的开发板 nexys-3开发板开发了一个huffman编码器,目前实现后timing 仿真最高只有250MHZ,请问能否通过设计约束或者设计时钟提高性能呢?对时钟周期数也有要求!求助大神啊,时间紧迫啦

楼主:
来个大神看看啊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对spartan来说,这速率已经很高了,再提高的空间有限。
如果离目标比较远,只能考虑算法能否分解成并行的。

网友:
这个速度已经很高了,实在要优化,可以看看时序瓶颈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手动PR

网友:
找关键路径,想办法优化,缩短组合逻辑长度或者手工place缩短路径延迟或者洗洗脸修改fitter seed多跑几次fitting,或者重新调整流水线结构,在关键路径上加流水,多消耗的周期数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补。250M速度不算低了,目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