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建立一个有周期的噪声源

楼主(2017-05-29):
在matlab建模中我引入一个方差为1,周期为Ts的高斯噪声,把它当做一个dither,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建立这个模块,我个人觉得用verilog-a实现比较有可操作性,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楼主这个噪声源产生了吗,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了个verilogA解决。

网友:
transient可以使用前面提到的rdist_normal。如果你是做noise分析,可以使用white_noise函数

网友(2021-01-14):
建议bound_step 设置的小于sim_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