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楼主(2017-05-29):
最近想安装Silvaco TCAD 2016 windows版,可是装完之后发现lisence是无效的,因为我是用之前的lisence安装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什么,安装包还是lisence?

网友:
v "SFLM License File"
# silvaco.file ASCII version=1.8.27 format=1

VERSION 5
GENERATED "Sun, 1 Jan 2006 17:27:18 GMT"

VENDOR Silvaco
LICENSE_ID Silvaco_56143.1

# ====================================================================
MAINTENANCE_DATE "Mon, 14 Nov 2022 08:00:00 GMT"
# ====================================================================
#LICENSE_STATUS Evaluation
LM_HOSTIDS <host id>
NL_HOSTIDS
START_DATE "Sun, 1 Jan 2006 08:00:00 GMT"
END_DATE "Mon, 14 Nov 2022 08:00:00 GMT"
# Floating Products
# ======================

USERS 999

# ===============================================================
# TCAD Omni
# ---------
MODULE_CLASS 5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NL_HOSTIDS
END_DATE "Fri, 18 Sep 2099 12:51:00 GMT"

# ===============================================================
# CPL RFL
# ---------
MODULE_CLASS 0
MODULE_GROUP 1
MODULES 1
MODULES 2

# ===============================================================
# DeckBuild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 ===============================================================
# Atlas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3
MODULES 15
MODULES 16
MODULES 17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MODULES 23
MODULES 24
MODULES 25
MODULES 26
MODULES 27
MODULES 28
MODULES 30
MODULES 32
MODULES 33
MODULES 34
MODULES 35
MODULES 36
MODULES 37
MODULES 38
MODULES 39
MODULES 40

# ===============================================================
# Athena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3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4

# ===============================================================
# VWFAT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5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 ===============================================================
# SSUPREM3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6
MODULES 0
MODULES 1

# ===============================================================
# FLASH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7
MODULES 0

# ===============================================================
# SPDB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8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 ===============================================================
# Victory(process)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 ===============================================================
# Victory(device)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 ===============================================================
# Clever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 ===============================================================
# Mercury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 ===============================================================
# VWF2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3
MODULES 0

# ===============================================================
# Was Mocasim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4
MODULES 0

# ===============================================================
# MCDB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5
MODULES 0

# ===============================================================
# SmartView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6
MODULES 0
MODULES 1

# ===============================================================
# TonyPlot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 ===============================================================
# UTMOST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 ===============================================================
# SmartSpice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2
MODULES 14
MODULES 16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MODULES 23
MODULES 24
MODULES 25

# ===============================================================
# SPAYN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3
MODULES 0
MODULES 1

# ===============================================================
# Utmost IV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5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 ===============================================================
# Silvaco Modeling Data Base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6
MODULES 0

# ===============================================================
# Sprint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7
MODULES 0

# ===============================================================
# RESILIANCE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8
MODULES 0

# ===============================================================
# SPICEGUI FRAMEWORK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0
MODULES 0

# ===============================================================
# SPICEDECK
# ---------
MODULE_CLASS 2
MODULE_GROUP 11
MODULES 0

# ===============================================================
# LEGACY
# ---------
MODULE_CLASS  3
MODULE_GROUP 0
MODULES 0

# ===============================================================
# Discovery
# ---------
MODULE_CLASS 3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MODULES 13
MODULES 14
MODULES 15
MODULES 16
MODULES 17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 ===============================================================
# Celebrity
# ---------
MODULE_CLASS 3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9
MODULES 10
MODULES 11
MODULES 12
MODULES 13
MODULES 14
MODULES 15
MODULES 16
MODULES 17
MODULES 18
MODULES 19
MODULES 20
MODULES 21
MODULES 22

# ===============================================================
# AccuTools
# ---------
MODULE_CLASS 4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11
MODULES 12

# ===============================================================
# Simucad AMS
# ---------
MODULE_CLASS 4
MODULE_GROUP 2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MODULES 7
MODULES 8

# ===============================================================
# Simucad Glint
# ---------
MODULE_CLASS  4
MODULE_GROUP 3
MODULES 1
######################################################################################################################################
USERS 10
MODULE_CLASS 5
MODULE_GROUP 1
MODULES 0
USERS 10
MODULE_CLASS 5
MODULE_GROUP 1
MODULES 2
MODULES 1
NL_HOSTIDS
END_DATE "Fri, 18 Sep 2099 12:51:00 GMT"
USERS 10
MODULE_CLASS 0
MODULE_GROUP 1
MODULES 1
USERS 10
MODULE_CLASS 11
MODULE_GROUP 1
MODULES 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0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1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3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4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5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6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7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8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9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10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11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1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9
MODULE 13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0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3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4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5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6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7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8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9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0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1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3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4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5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6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0
MODULE 17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0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1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2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3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4
USER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7
MODULE 5
USERS 10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
MODULES 6

KEY abWdghgT5.
EOF 123456789

download this license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28):
回复 网友C:

   楼主安装包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装了2014的 但是command里面只有3个选项 请问你有几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在Silvaco官网上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用了这个license后还是没法激活,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