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安装ic617为什么会出来configure status failed谢谢!!

楼主(2017-05-29):
用centos装的,所有之前的步骤都是按这个教程装的http://www.jianshu.com/p/3e296e6a8b52,到这里就install status success,configure status failed,求助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求助大神 有人吗

网友(2018-01-10):
同求,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呢,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解压tar文件的时候出问题了,那几个压缩包要全部解压开,不能只点击第一个,这样解压出来的文件不完整!可以搜一下tar批量解压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9-01-27):
回复 2# 糯米zz 昨天你的回复被屏蔽了,可以发我邮箱不?感谢
caorenwende@qq.com

网友:
lz最终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装,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9-07-03):
yum install xterm -y试一下

网友C:
截图的错误是没解压好。
安装完成后才会出现install success, configuration fail,你应该是安装的时候联网了,断网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缺库,有一堆库需要安装,还有几个链接你没有做
自己再找一下其他安装教程吧。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解压tar文件的时候出问题了,那几个压缩包要全部解压开,不能只点击第 ...

老哥,能指点一下吗?我也是configure status failed,IC617下载了001-005,只有001是压缩包,解压之后没有001这个文件啊。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B:
yum install xterm -y试一下

安装这个 能出来configure界面,最后显示configure成功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B:
yum install xterm -y试一下

就是少这个包,牛逼!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B:
yum install xterm -y试一下

兄弟  牛逼   可以了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C:
截图的错误是没解压好。
安装完成后才会出现install success, configuration fail,你应该是安装的时候联网 ...

试了,好像还是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