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怎么看混合IC?它的难点、目前就业面、未来前景

楼主(2017-05-29):
在论坛里,相对analog或者RF,这是一个较少谈及的话题,但是设计一个系统(无论是无线通信还是有线接口,甚至电源管理中),这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模块。大家都来说说,所遇见的混合IC吧,除了比较典型的pll、AD/DA、Serdes等还有哪些混合IC(也就是当下就业面)?模拟IC逐渐被RF和数字IC蚕食,那么混合IC是否是最后的高地(也就是未来前景)?当下的混合IC的设计难点又是什么?它的设计难点会随RF和数字IC的侵蚀而转移吗?(也就是对混合IC工程师当下和未来需要强化的知识点有什么建议)

网友:
可能整个CMOS电路行业都会被淘汰,就像当年无键盘手机几年的时间就淘汰了诺基亚有键盘的手机。

网友:
CMOS工艺短期内应该还是不会被淘汰的吧,在找到更优的替代方法前,就像摩尔定律虽然走到极限,但是还是在延续

楼主:
二楼的答案大家可以忽略,还是希望前辈们能谈一谈当下,或者不远的未来,重点还是如何看待混合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定义一下什么是RF 芯片,什么是数字IC, 什么是混合IC?

网友:
一切都是手段,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讨论。我感觉只是分为全定制IC和半定制IC。
混合信号和RF有什么区别,和所谓的Analog又有什么区别?Bandgap是模拟电路吗,但也可加入大量的数字辅助电路。全定制电路不会消失,但随着EDA工具的强大会越来也少。

网友:
所以,不管你是RF,模拟电路工程师还是混合信号电路工程师基本的理论和设计方法掌握好后,一定要学习一些脚本和编程,基本的数字电路设计方法,数字信号处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里说的混合IC并不能狭义的认为一个电路里有数字电路就是混合IC,RF和analog的电路里的数字电路如果只是简单辅助,那么就不将它划为混合IC,我觉得混合IC就是指其中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不存在谁辅助谁的关系,打比方说,单纯简单的控制电路是作为辅助,就像PLL中AFC去调节VCO的频带,但是如果加了SDM的PLL,就认为这是一个混合IC,因为SDM起到了信号处理的作用,涉及到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划分很严谨,也很麻烦。很难区分数字电路的地位。

楼主:
其实这恰恰是为了体现数字电路的地位,更是为了体现数模混合电路的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描述的混合IC, 单片的,估计做的好而且能卖的好也就几家大外企了。而且研发还在欧美。。。 如果是IP, 那就是SOC 里的一模块。

楼主:
尽量还是向soc靠拢吧,单片的需要很强的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