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 bandgap 温度系数 ppm

楼主(2017-05-29):
在上图的温度曲线中:
tt工艺角下温度曲线为抛物线,温度系数约为10ppm,而在ss或ff工艺角下,其温度曲线为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其温度系数约为40ppm.
请问,该调整什么参数使在三个工艺角下都近似为抛物线?

网友:
都一样就不叫工艺角了,肯定得需要额外的调整电路

楼主:
回复 2# STSnow 有的论文上都是抛物线,有人仿真的也都是抛物线

网友(2022-08-04):
我认为可以先用vcvs等理想器件和实际的bjt构成bg电路,如果bjt本身二次温度系数就跟工艺有关,那就可以理解为工艺问题

网友A:
请问后续怎么解决的呀?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后续怎么解决的呀?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增加trimming circuit

网友(2022-09-05):
加微调电路,比如加电阻阵列,根据不同工艺角相差的范围来确定电阻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