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暂时解决,linux下hspice2015验证license失败

楼主(2017-05-29):
我在虚拟机上安装了hspice_vK2015.06-3,使用SCL11.9
用新的scl_keygen和旧的sssfeaturekeygen分别生成了license后,在验证license的步骤上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许多教程都说,到这一部为止,就是验证成功了

但是随后又冒出了这一段,看其他人的验证过程没有这一段,而且命令行没有自动换行。

输入 hspice -I命令后

请问大神们,这是因为我的License生成有错,还是因为支持包没装好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有大神能看到

网友:
我也是多了一段,求大神指导

楼主:
已经用了个临时解决办法,不用SCL,直接使用sssfeaturekeygen生成的license
参考下帖
http://bbs.eetop.cn/thread-599763-1-1.html

然后运行变量指定好LM_LICENSE_FILE,直接输入hspice -I或者hspice -i xx.sp -o xx,运行hspice就行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license只能用到2019年12月,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网友:
用这个办法可运行绝大部分hspice功能,目前发现的唯一问题是,对于2013及其以后的版本在hpp模式下最多只能使用2个线程, 即“-hpp -mt 2”,超过2个就会跑不下去。而对于2012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毕竟SCL存在问题,如果能解决主楼的问题的话,这些都好办了。invalid menory reference没法避免

网友(2017-11-09):
回复 楼主:

   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回去试一试你的方法,

网友B(2021-01-04):
引用 楼主:
已经用了个临时解决办法,不用SCL,直接使用sssfeaturekeygen生成的license
参考下帖
http://bbs.eetop.cn/ ...

你好,请问目前你解决了这个吗?2020最后一天截止到期了

网友C(2021-12-0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目前你解决了这个吗?2020最后一天截止到期了

大哥好,虚拟机上hspice到期了咋弄的哈?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C:
大哥好,虚拟机上hspice到期了咋弄的哈?

Synopsys License过期问题解决
  今年是2021年了,去年12月底的时候照着大佬的文章在Ubuntu20.04上装了Synopsys的工具。文章链接。
  然而用文章里提到的工具生成的license有效期只能到2020年。
  查了很多网上的资料,有的说只要改src文件里面的时间就好了。
  我一开始试着改了一下,发现不行ORZ,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
  后来在网上兜了一大圈,在eetop上找到了一个一键生成license的工具,叫scl_keygen,也试了一下,发现不行。
  最后回过头来发现真的就是改一下src文件里的时间就行,只是之前我没有改全,落下了一个文件。
  总共有两个src文件
  一个是在“EFA LicGen 0.4b/packs”里面,另一个就是在“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里面,把这两个路径下面的“Synopsys.src”文件里的年份时间都改成2030年(我是这么改的,估计到那时候我也不会用这个了hhh)
  然后别的步骤都是一样的,都可以按照那个文章里写的步骤来。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小裘HUST」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5787848/article/details/112506565

希望能帮到你,我用这个方法解决了。

eetop.cn_HSpice2010.03_Linux_installation_guide(修正版).pdf

网友B(2023-01-08):
引用 网友C:
大哥好,虚拟机上hspice到期了咋弄的哈?

可以去keygen工具里将那段话中的expire dat全部刷成后面的日期  比如2030-01-01  然后在生成一个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keygen工具里将那段话中的expire dat全部刷成后面的日期  比如2030-01-01  然后在生成一个license ...

请问 大佬,keygen工具在哪儿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