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如何导入cdl文件?

楼主(2017-05-29):
我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一个SRAM的cdl文件,想问下如何用IC616对它仿真呢?
谢谢!

楼主:
自己摸索出来了。。。
File -> Import -> Spice,里面可以选择导入的网表格式,可以生成schematic
比较难的在Device Map那里,如果有不会的可以问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可以详细介绍下吗?或者有什么资料?我对input里的“import sub-circuits list ”和“map file”不是很清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mport sub-circuit list 中可以列出你所希望导入的模块的名字,不写的话就是全部导入。 至于mapfile,你可以点击file -> New 创建一个,然后在Spice In这个软件的窗口里面直接编辑,而不用在mapfile里面手动添加代码。点击Add Above或者Add Below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条目。
举个例子,我的cdl文件中有一行是:
MN3 D WL BL GND MN_ACESS W=0.17U L=0.18U
在文件的开头还定义了:
*.EQUIV NI=MN_ACESS

为了让软件在创建schematic时调用 mn_acess这个symbol,需要在Device Mapping Details中创建一个条目,条目的各栏分别是:
DevToMap: nfet            (软件根据MN3和NI这两个关键词会将这个器件识别为nfet)
MappedTo: mn_acess
PropMatch: subtype mn_acess  (因为有不止一种器件会被识别成nfet,所以需要指定你这个条目描述的是mn_acess这个器件)
User Prop Mapping: model mn_acess   (schematic中调用一个symbol后,在model name这栏自动填入mn_acess)

另外还需要在User Prop Mapping或者User Added Properties里面将W和L映射成symbol中对应的长宽,但由于我后来改用spice仿真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深究下去,你可以自己研究下

说明文档在 /xxx/IC61/doc/transrefOA/transrefOA.pdf,参照Nerlist Import Using SpiceIn这章。关于mapfile的详细介绍在414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9-08-18):
引用 楼主:
自己摸索出来了。。。
File -> Import -> Spice,里面可以选择导入的网表格式,可以生成schematic
比较难的 ...

你好,导入后遇到的问题是,管子的width和finger witdth对应不上,请问如何解决。device map文件里面只能将网表的w映射到width或者finger witdth其中之一,无法重复映射,请问怎么解决啊?感谢!

网友(2022-11-29):
请提供详细的参考文件?

网友(2023-11-06):
求问这些怎么勾选啊

网友(2024-07-30):
谢谢分享,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