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就科研而言,射频模块是不是可配置的东西越多越好

楼主(2017-05-29):
比如仿真了一个LNA的栅极偏置,然后有一个偏置电流,哪怕是工艺角全过了,也不允许混到模拟部分的电流buffer里去,必须从pad上拉一根电流出来,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PS2:接收机都是有增益链路的,在实验室里做的都是可配置,到时候测试时加不同强度的信号,通过手工配置SPI来调,有点想知道真实的商用芯片是怎么处理不同信号幅度选择各级增益的。
rt,thx

网友(2017-07-15):
回复 楼主:
有种模块叫RSSI,以及AGC功能。

网友:
商业芯片量产之前也会有你说的这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