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问题

楼主(2017-05-30):
在画layout 的时候如果是用几个门一起搭的,比如我已经有了异或门,与非门的版图,然后把他们搭起来,所有的vdd!和gnd! 都需要用导线连起来吗?那如果是8位加法器这样的电路不是需要很多vdd和gnd的连线了??

网友:
如果这些数字单元是同一个电源地的话是必须连起来的,但你可以把这些数字单元的pmos都放在一起然后做在同一阱内,然后再把它们各自的电源统一接到一起

网友:
当然要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