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icker gate oxide HVMOS or thin gate oxide LDMOS

楼主(2017-05-30):
一直弄不明白在一些电路中是如何选择使用 Thicker gate oxide HVMOS 或者 thin gate oxide LDMOS。
HVMOS主要就是可以gate上面直接加高电压,但LDMOS只能是drain上高压,gate上一般是vdd。

请问什么电路一定需要HVMOS,什么电路LDMOS就可以。好像一般的non-volatile memory 或者 LCD driver的开关都需要HVMOS, 为何不能用LDMOS代替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9-05-22):
Driver芯片中高压电平移位电路一般用LDMOS,Drain耐高压,source接地,gate接低压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