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匹配是AABB好,还是ABBA好

楼主(2017-05-30):
MOS管匹配是AABB好,还是ABBA好

网友:
相对来说是ABBA好点

网友:
但你要看连接关系和匹配精度

网友:
AABB没有做匹配,只是(可能)最基本的放在一起了。

网友:
简单的匹配还是有的。尺寸~方向等~

网友(2017-07-10):
STI隔离ABAB更好,单考虑浓度梯度和温度就ABBA!

网友:
AB
BA  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有浅槽隔离压力效应,加上Dummy管合并有源区就好了,论坛里有相关资料可以搜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