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w=20,m=8和w=10,m=16等同吗

楼主(2017-05-30):
MOS管w=20,m=8和w=10,m=16等同吗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版图做出来会有寄生差异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电路方面的话是一样的,版图会有差别

网友:
在版图上如果某个方向放不下的话,我们会按此改动然后绘制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就看差异能不能接受。一般来说偏逻辑控制的电路或者用作开关等情况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是差分对、电流镜等电路就要慎重了。
Total width相等的情况下,支数越多,S/D并联电阻越小;G寄生C变大,R变小
建议与designer讨论看是否允许调整。

网友:
额,楼上好详细

网友:
不一样,控制素子或者开关素子可以分割,有pair要求的需要和design确认

网友:
楼上在日本公司就职???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都被你发现了...以前待过日本公司

网友(2017-07-14):
我和五楼意见一致

网友:
  Logic 可以 ,  但是还是有 ad as 一些差异 还有 电容  . 但是 logic 0/1 电路影响比较小

但是模拟(analog)circuit   Analog Layout(版图) 则是 完全不行 .
w=20 跟 w=10 会是不一样 mos model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一针见血

网友:
不能等同,虽然total width 看上去一样,但是每个device 的IDsat 是不一样的,同样寄生也会增加。
是否可以这样改需要和schematic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