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工艺角仿真结果比tt工艺角差

楼主(2017-05-30):
电路仿真的几个工艺角ss,tt,ff个人理解就是对应晶体管的速度慢,中等和快。仿真出来的结果为什么ss是最差的,ff其次,而tt是最好的,希望有大神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PS:有关于工艺角仿真的相关资料推荐吗?对于这一块的理解一直不是很深入,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ff工艺的速度是最快的,但其他指标比如gain,linearity就不一定了。你如果确定V,T还有负载都没有变,只是切换ss,tt,ff,ff速度比tt慢可能要检查你电路中管子的工作点,看看是不是有偏离很大情况出现

楼主:
回复 2# adsun 不是速度变慢,我仿的是SAR ADC,ff工艺角下的ENOB要比tt下差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提问的时候没有说清楚。。。

网友B(2021-03-22):
楼主  ss,tt,ff 分别是啥意思呀

网友C(2021-05-26):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提问的时候没有说清楚。。。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了吗,我也是SAR ADC发现ff比tt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知道了吗,我也是SAR ADC发现ff比tt小

如果是异步的SAR,ff会导致建立时间变短,建立不完全。可以尝试加大RVB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异步的SAR,ff会导致建立时间变短,建立不完全。可以尝试加大RVB的功率。
...

奥奥,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我确实采用的是异步时序控制逻辑,请问一下RVB是什么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奥奥,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我确实采用的是异步时序控制逻辑,请问一下RVB是什么呀
...

reference buffer。你如果用理想的电压源的话,就把延迟时间加长。

网友:
看看电容是否漏电,仿真电容阵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ference buffer。你如果用理想的电压源的话,就把延迟时间加长。

奥奥,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B:
楼主  ss,tt,ff 分别是啥意思呀

P管和N管的速度,ss就是slow slow , tt就是typical typical , ff就是fast fast,sf和fs同理。一般都是tt居多,但是仿真要跑全部的PVT,就是每个工艺角都得跑一遍,保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的电路也是符合设计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