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仿真眼图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使用ADS的设计向导里的,信号完整性,TDT仿真,自动弹出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奇怪的是,当我直接运行simulation按钮时,结果怎么变了呢?我啥都没改啊?从时序图看,低电平怎么变成了0.4V?应该是0-1V才对啊?眼图也不对,求高手解答。难道是软件问题?

设计向导

设计向导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结果

原结果

仿真以后结果

仿真以后结果

网友:
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仿真?正常来讲,如果你需要仿真SI,那么ADS有专门的EYE仿真方法,不需要你使用eye()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仿真眼图啊,用他自带的例子,运行而已,为啥结果不对,和他一开的结果对比明显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