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6关于使用FEM的破解失效问题

楼主(2017-05-31):
大家好,我用论坛上的破解办法安装了ADS 2016,刚开始都是可以用了,没问题。

在跑完一次momentum FEM仿真之后,接下来再跑另一个FEM仿真。
然后在EM setup窗口,会提示说port设置等与上一次设置相比改变了。
关掉这个提示窗口(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系),
再跑FEM仿真,就开始报错了。

Setting EMPROHOME to D:\Keysight\ADS\fem\2016.01/Win32_64/bin

FemEngine

Version:FEM FemEngine_64 12.00 (*) built: Jan 14 2016

Target dataset file: testDEMO1_CUT3_FEM

Problems with environment variables! Check if EMPROHOME is set correctl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D:\Keysight\ADS\Momentum\12.00\fem_scripts\sim.py", line 1209, in <module>

    main()

  File "D:\Keysight\ADS\Momentum\12.00\fem_scripts\sim.py", line 1203, in main

    simObject.import_settings_and_simulate(stop_after_project_creation)

  File "D:\Keysight\ADS\Momentum\12.00\fem_scripts\sim.py", line 876, in import_settings_and_simulate

    self.setEnvironment()

  File "D:\Keysight\ADS\Momentum\12.00\fem_scripts\sim.py", line 308, in setEnvironment

    import empro

  File "D:\Keysight\ADS\fem\2016.01/Win32_64/bin\empro\__init__.py", line 5, in <module>

    import libpyempro

TypeError: PyModule_AddObject() needs non-NULL value

Target dataset file: testDEMO1_CUT3_FEM

然后就error,跑不下去了。
这时候在EM setup里返回 MOMENTUM Microwave来跑仿真,结果就开始报license错误。

License check returned: Momentum Object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Possible Causes:

1. lmgrd process is running, but not the agileesofd vendor daemon. The software was able to contact the license server (lmgrd), but the vendor daemon (agileesofd) did not respond.

2. agileesofd vendor daemon has crashed or has been terminated.

3. lmgrd process was shut down manually or via LMTools with -x lmdown option

4. On Windows platform, this could be caused by waking up from Sleep or Hibernation mode.

5. The logfile was unable to be removed.

Troubleshooting Tips:

1. Check the license server's debug log file and try lmreread.

2. Reboot your system to restart the license service.

3. Use LMTools to clear your previous setup first, then restart license setup wizard to re-configure your license.

4. Shut down the lmgrd process and check that lmgrd or agileesofd processes are no longer running. Restart the license server.

5. Stop lmgrd via kill pid (UNIX) withough -9 argument or stop the lmgrd process through the Windows Task Manager or Windows Service.

6. Close all processes that are reading the logfile.

License Requested:  mom_obj

License path:  C:\Program Files\Keysight\license.lic

.

--- ERROR ---------------------------------------------------------------------

License not available

该怎么办啊,我已经重装过一次了,不想再重装了。
特别麻烦,很有可能要重装系统。

网友(2020-02-12):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FEM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