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动态功耗大很多,泄漏功耗却小

楼主(2017-05-31):
比如设计1
Information: Reporting correlated power. (PWR-620)

  Cell Internal Power  = 107.5595 uW   (58%)
  Net Switching Power  =  76.3293 uW   (42%)
                         ---------
Total Dynamic Power    = 183.8888 uW  (100%)

Cell Leakage Power     =   3.7903 uW

设计2
Information: Reporting correlated power. (PWR-620)

  Cell Internal Power  =  50.4180 uW   (64%)
  Net Switching Power  =  28.2004 uW   (36%)
                         ---------
Total Dynamic Power    =  78.6184 uW  (100%)

Cell Leakage Power     =   6.5630 uW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leakage 与选择的工艺关系密切,Dynamic Power 时钟频率,设计关系密切,当然工艺也是影响动态功耗的重要因素

网友:
不吃VCD报功耗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