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关于时钟的约束

楼主(2017-05-31):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clock_latency,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具体的值是如何设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是我之前总结的DC一些基本约束,你可以先看看,不用下载。以下为百度文库地址
https://wenku.baidu.com/view/211 ... aaedd3383c4bb4cb455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具体的设计啊,你的设计延时是多少就是多少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比如set_clock_uncertainty,之前我都是设置的一般通用的值,比如0.5,但如果是高速时钟,或者28nm工艺,16nm工艺,这些
值的设定应该有某些依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