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问题

楼主(2017-05-31):
我将pcell库中pmos的版图,修改尺寸,compile to pcell后,在新的cell中进行调用,尺寸是我修改后的,但是figure大于1时,它只是尺寸改了,MOS管还是只有一个,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猜想两个问题,1,是不是存在极限值,极限值finger默认只允许为1
2,是不是你把total width当成finger width值填写了

网友:
或者你修改一下multiplier值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不了,我现在是想修改MOS管的active层与nwell层的间距,我将pcell库中的pmos的layout打开,并将间距拉到正确距离,compile出现如图所示错误,点击yes的话,则调用到其它单元后,修改figner数,只显示一个MOS管,但是total width数成倍增加,如果我不在pcell环境下改,则我改的地方调用到其他单元跟没改之前一样,修改figner数,可以显示多个mos管并联,间距还是错的,不知我描述的够清楚吗?求解决办法,改了好久了,都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K[)F{%D)G$}9N_GYH_2WN.png 回复

网友:
看得有点晕,可能是PCELL出问题了,你轻易不要去修改PCELL。如果你调出来的PCELL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打到你的目的,1,将pcell打散后修改至你的要求,2,看看pcell上面选项上面有没有一些可供选择的选项去掉这一层(我估计没有)

网友:
fab 给的Pcell 有时候会加上一些process限制,不要随便改。有可能造成一些未知bug
比如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