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仿真反向击穿求助

楼主(2017-05-31):
使用sentaurus仿真IGBT反向击穿特性,总是报错说牛顿迭代不收敛,换更小的步长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2021-03-28):
两个原因:
1、是因为击穿电压太小了,漏电流很小时就表现了击穿特效,所以漏电流要设置为大约16次方
2、Mesh设置不合理。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