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校准

楼主(2017-05-31):
请教一个问题:SAR ADC在什么样的指标下需要校准?比如要求DNL<1LSB, INL<1.5LSB, 对于10bit SAR ADC 或 12bit SAR ADC需要校准吗?

网友:
10-12bits 可以硬做,更高的需要校准

网友A(2020-05-20):
硬做。可以到14bits。

网友B(2021-04-21):
引用 网友A:
硬做。可以到14bits。

现在在做14位的,但是硬做有效位数只能到12位最高

网友A(2021-08-31):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做14位的,但是硬做有效位数只能到12位最高

有留片测试。simc18, mim电容。layout特别注意。16bit带矫正功能。关闭矫正,测试可以到80dBc. 开矫正也只有90.
面积确实有点大。
没有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留片测试。simc18, mim电容。layout特别注意。16bit带矫正功能。关闭矫正,测试可以到80dBc. 开矫正也 ...

感谢!layout只对电容阵列有特殊注意,流了一版,最终测试竟然只有10.8bit(未加矫正)。想问一下大佬,layout还有哪些要特别关注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layout只对电容阵列有特殊注意,流了一版,最终测试竟然只有10.8bit(未加矫正)。想问一下大佬,l ...

如果是做16bitsADC,11bits有点低。如果是12~14bits,就是合理的。主要是看看,是不是单位电容用小了。layout注意走线对称性,高bits的多电容的排部要对称分散,分段位置的补偿电容要通过后仿真结果进行修补一下。
80dB左右也比较过了,没必要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