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mem的位宽

楼主(2017-05-31):
reg[11663:0]datathmem[53:0] ;
initial
begin
  $readmemb("realth.txt",datathmem) ;
end
initial
begin
    dina = 0 ;
#10 dina = datathmem[17:0] ;
end
理论上输出的结果是dina应该变化,但实际输出的结果是一直为0,是不是和FPGA中的mem的位宽有关,遇到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

网友:
这是仿真程序,和FPGA mem的位宽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把mem的位宽改小就可以,但是我的数据就是宽度总共就有11664

网友:
无法理解你的设计,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位宽?就算仿真能通过也没有任何意义,FPGA实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矩阵的相乘,矩阵T是18*36(每一个元素转换成二进制有18位)和18*1的向量相乘(每一个元素转换成二进制有18位),所以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有幾個問題並沒有清楚表達
1. dina沒有宣告
2.  #10 dina = datathmem[17:0] ;
    這行應該會語法錯誤,array 的index 應該是個定值,不會是個range
    如果要取出element 0 的 LSB 18bit,寫法如下
    dina = datathmem [0][1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你要算多块,你总不可能期望一个时钟周期就算完吧,完全可以串行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