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loop filter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05-31):
PLL里面的二阶passive loop filter在schematic里有两种理论上等效的摆法:
chargepump与vco的连接-电阻-电容-地(所谓电阻在上面)
chargepump与vco的连接-电容-电阻-地(所谓电容在上面)
请问两种摆法在实际操作中孰优孰劣?谢谢

网友:
你好,个人觉得还是电阻在上为好:<1>,电容在上的话,对于电阻的节点构成高通,而PLL输入频率通常不大,可能导致电容与电阻之间的节点被下拉到地,等效的只有一个电容起到作用,不引入频率补偿的零点。<2>,电阻在上的话,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控制电压的ripple=Icp*R,如果ripple太大可能会引起失锁,一般来说不是问题。(回答的不对的,还请指正)

网友: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还有个对地的寄生电容啊

网友:
两种接法理论阻抗是一样的,包括对电阻噪声的效果。但实施起来有区别,如果电容是mos电容,电阻在上方式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