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综合如何设置约束,让触发器到触发器之间的延时路径大于某一个值

楼主(2017-05-31):
如题,请教,DC综合如何设置约束,让触发器到触发器之间的延时路径大于某一个值    是应该先设置set_fix_hold [get_clock $top_clk]
    然后设置set_min_delay ? 后面应该怎么描述触发器到触发器之间的   我想在DC阶段简单的约束一下保持时间,确保在足够长时间之后才传输到下一级寄存器

网友:
你是指从reg_a的ck端出发到达reg_b的D端,这一段的延时大于某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对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