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7界面的字体怎么该大呢?

楼主(2017-05-31):
请问IC617界面的字体怎么该大呢?能把所有界面字体修改变大,可以么?

网友:
CIW window->options->fonts

楼主:
回复 2# eejli   这个只能改CIW  中log文件字体,不能修改界面选项的字体哦

网友:
.cdsinit文件里加入以下语句:
hiSetFont("label" ?size 14)
hiSetFont("text" ?size 14)
hiSetFont("ciw" ?size 14)

网友A(2017-08-19):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我修改文件后,source .bashrc ,字体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在CIW command界面输入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hiSetFont( "ciw" ?size 12 )

若是直接在.cdsinit 设置,则无法生效,怀疑是IC617版本不支持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重启一下,就会生效

网友:
ciwFont\useText=false
ciwFont\name=@ByteArray(Roboto Mono)
ciwFont\pixelSize=16
ciwFont\bold=false
ciwFont\italic=false
labelFont\name=@ByteArray(Open Sans)
labelFont\pixelSize=25
labelFont\bold=false
labelFont\italic=false
textFont\name=@ByteArray(Roboto Mono)
textFont\pixelSize=14
textFont\bold=false
textFont\italic=false
把这段代码复制到下面路径的文件里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C:
ciwFont%useText=false
ciwFont\name=@ByteArray(Roboto Mono)
ciwFont\pixelSize=16

我怎么没找到这份文件?

网友(2024-01-28):
之前不小心设置错字体,导致IC617无法开启,删除用户名字下的conf文件可以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