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这个放大器输入端的电阻啥作用啊

楼主(2017-06-01):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放大器输入端Rs是什么作用啊?前面是一个电流DAC的电流输出端。REFIO是DAC内部参考电压输出端。 想了很多天没想出来

还有这个消振电容Cf怎么取值啊?

先谢谢大神!

网友:
限流电阻
如果电流一下子太大,会在Rs上产生大电压,钳制电流源输出,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CF要计算phase margin来选择合适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像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那这个的取值有什么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