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位宽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7-06-01):
比如8bit数据最后要在顶层分配成单bit并行数据输出,那么请问在子层就把8bit数据拆开分别输出,这个相比于在顶层把8bit数据拆分开再分配管脚,布局布线会有差别么

网友:
如果你没有在顶层做逻辑处理是没什么影响,但是你可以加约束文件来保证不同的bit的之间的sk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是这样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