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把一个gds全部打散?

楼主(2017-06-01):
我想要提取一个gds里面某一层的信息但是使用map文件导出之后那个gds还是包含了原先大量的cell的信息
我希望这个gds只需要那一层的形状就行了
不再需要cell
所以能不能再倒入或者导出gds的时候直接把所有的cell全部打散呢?

网友:
calibredrv 很强大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alibredrv界面左侧的tree那里找到topcell name, 右击,flatten,然后再把那个topcell export 出来,就是打散的lay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               谢

网友B:
Stream out 的时候有选项可以实现flatten。

网友C:
用calibredrv  直接输出某一层layer 就行

网友(2021-11-24):
laker  直接   Ctrl+u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 的时候有选项可以实现flatten。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C:
用calibredrv  直接输出某一层layer 就行

请问一下:如果我想实现导出数据的时候只打散CT孔这一层,其他层次都不打散,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把GDS导入到库里,然后再导出的时候把打散选项勾上,就是散的了,当然也可使使用强大的calibredrv工具直接提取你想要的那层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