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icfb时怎么自动调用display.drf?现在每次启icfb后都要在LSW里面load一遍。

楼主(2017-06-01):
RT,求大神赐教!

网友:
请在.cdsinit 加入

楼主:
回复 2# maomao198477在.cdsinit里面加入了一句
load("路径/display.drf")
重启还是不能自动调用

网友A:
同求,如何打开cellview,就自动生成需要的图层,而不要次次加载

网友:
你放在哪个路径的,一般是先调用PDK目录底下的display.drf,如果没有就调用你启动目录底下的display.drf。

楼主:
回复 网友B:

PDK里有一个。我不想用他的,所以自定义了一个放在启动目录下,
   然后在.cdsinit文件里加上load("启动目录/display.drf")不好用。

网友:
drLoadDrf("路径/***.drf" nil),但一般情况下每个项目的工艺不一定一样,你可以考虑写成skill文件,设一个快捷键。按下快键键之后,它会根据你项目的工艺直接加载你想加载的drf文件。只要简单的if语句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自己安排了,你可以把PDK路径下的删了把你定义的display.drf放进去,那样所有的用户都是这个display.drf了,如果别人不想用你定义的display.drf,你就让别人把PDK路径下display.drf拷到自己目录底下再把PDK路径下的删了,这样都会调用自己目录底下的display.drf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句命令是加在.cdsinit里吗?刚加在这个文件里,还是不好用。PDK的文件我没有编辑权。

网友:
非常好的方法,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个快键键可能更好一点,cdsinit文件在icfb&打开的时候加载的,drf文件应该是在你打开layout的时候加载的,打开layout的时候会自动加载它PDK的吧,那前面加载的cdsinit文件里的就被覆盖掉了。你试试看吧,我老早以前试过,具体的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刚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drLoadDrf("*.drf")这个函数确实要在打开layout后加载才能起到作用,放在.cdsinit文件里是没有用的,但对于工艺不是经常换的又想点懒的,可以在.cdsinit文件里加上一句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r")
;;;libname和cellname换成自己的工艺对应的库名和单元名
drLoadDrf("路径/*.drf")
这样就不需要每次都要手动加载.drf文件了。
当然,如果工艺经常换,我觉得就没必要写这个自动加载drf的程序了,一方面程序写起来稍微有点麻烦,另一方面加载drf文件就鼠标点几下的功夫,实在没必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意义不大。

网友C:
简单的截个图上来,自己参照着改改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E(2019-03-29):
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drLoadDrf("xxx/display_new.drf")
if(isFile(~/.cdsint) then
load(~/.cdsinit)
)

网友(2021-07-28):
又是一骗信元的,没点新意

网友(2021-11-06):
引用 楼主:
回复 2# maomao198477在.cdsinit里面加入了一句
load("路径/display.drf")
重启还是不能自动调用

我也是这样,不能调用

网友F(2022-01-13):
引用 网友A:
同求,如何打开cellview,就自动生成需要的图层,而不要次次加载

drLoadDrf("路径/***.drf")  加到.cdsinit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截个图上来,自己参照着改改应该可以用的

亲测 有效,但不如在.cdsinit里加drLoadDrf("路径/***.drf")来的方便,不用每次重启都要按下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drLoadDrf("路径/***.drf")  加到.cdsinit文件里,

好用,菜鸟技能+1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刚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drLoadDrf("*.drf")这个函数确实要在打开layout后加载才能 ...

这个cellname 怎么写,很多library 和cell 都要遍历到吗?

网友:
亲测直接写在自己的根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里面,可以用

网友(2023-04-17):
引用 楼主:
回复 2# maomao198477在.cdsinit里面加入了一句
load("路径/display.drf")
重启还是不能自动调用

把load 换成 drLoadDrf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没用啊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