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运行问题

楼主(2017-06-01):
我运行sentaurus时,出现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stdc++.so.5: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yum安装一下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一个安装的具体的流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stdc++5_3.3.6-25ubuntu4_amd64.rar (244.74 KB , 下载次数: 0 ) 回复

   下载后,解压,安装这个deb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