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版图中的M1_M2孔全部替换M1_P1孔呢

楼主(2017-06-01):
如何将版图中的M1_M2孔的全部替换M1_P1孔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如果是616,你可以把你想修改的孔全部点选,然后Q把common勾上,然后直接改为M1_P1就OK,或者是shift+S,search出来全部的M1_M2然后select All,然后在Q把common勾上,然后直接改为M1_P1也OK

网友:
查找替换

网友:
laker里面有replace的功能:query-replace。

网友:
search一下instance name,然后左下replace换成你想要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