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文件添加激励

楼主(2017-06-01):
module xx_tb;

// Inputs

reg clk;

reg rst;

reg [17:0] dina;

reg [17:0] dinb;

// Outputs

wire [33:0] dout;

integer
i ,j ;

reg
[647:0]
datathmem[2:0] ;

reg
[17:0]
dataxmem[647:0] ;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dxx1 uut (

.clk(clk),

.rst(rst),

.dina(dina),

.dinb(dinb),

.dout(dout)

);

always #10
clk = ~clk ;

initial

begin

$readmemb("realTtH1.txt",datathmem) ;

$readmemb("realx1.txt",dataxmem) ;

end

initial

begin

clk = 0 ;

rst = 0 ;

dina = 0 ;

dinb = 0 ;

#15
rst = 1 ;

// #20
dina = datathmem[0][647:630] ;

// dinb = dataxmem[0] ;

// #20
dina = datathmem[0][629:612] ;

// dinb = dataxmem[18] ;

begin

for (i=35;i>-1;i=i-1)

begin

j = i*18  ;

dina = datathmem[0][j*1+17-:1] ;

dinb = dataxmem[j] ;

#20 ;

end

end

end
endmodule
其中dina想要表示的是datathmem[0]的第j+17到j这18位,但是波形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ut一直在0和1之间变化,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把dxx1的原码和你的仿真波形都贴出来

网友:
dxx1里面dout的定义是34比特的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1、不知道你的DUT实现什么功能;2、最好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
是不是时标没加?
你把你的波形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1496797197(1).jpg 想要试实现的功能是每次相乘的结果相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1496797197(1).jpg 实现的功能是每次相乘的结果相加,因为涉及的深度较多,想用一个for循环进行地址的移位,结果就是这样,但是若输入每个确定的地址的话,得到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
dina = datathmem[0][j*1+17-:1] ;
应该是这句话没有实现你要的功能。
我一般是这么写的:
for(i=0;i++;i<16) begin
    a = b[16*i+15:16*i];
end
实现每一次给a赋值b的其中16比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能用于memory,冒号的两端不能出现两个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我这边是SV的可能可以,我也记得是不行的,不过代码环境受限,暂时找不到用过的,你看一下你这个代码是否可行吧,我觉得就是这一行代码的问题,按理来说也不是像你那么写,你可以把等号左边的打印出来,估计结果不是你要的,你试试看。如果是这里的问题,你再找一下相关资料该怎么写带变量的[:]的方式吧。

网友:
应该是dina=datathmem[0][(j+1)*18-:18],冒号后面应该是所取的位宽,冒号前面是初始位,然后依次递减。可能j和i的值也要调整一下。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datathmem[0]后面这个位宽表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试试

网友(2020-04-29):
请问该怎么给ISCAS89电路加激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