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頻譜分析請益(FFT)

楼主(2017-06-01):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最近在學習ADC 目前在練習在跑FFT分析頻譜圖如下:用Waveview跑的

由於Skirt 太大 而 ENOB 跟 SNDR 都上不去
若再分析時 加入 Hanning等等 窗 會好很多 但不加窗 頻譜圖極限大概如上圖所示

可是加了 窗 表示實際上會用濾波器吧??
還是一般ADC在作FFT分析時都會加窗呢??

另外想請問一下 Waveview 無法看到FFT分析的選项 要另外點FFT分析
後來小弟用AvanWave去看 如下圖所示:

跟Waveview的FFT分析不同

請問是哪個比較有可信度呢??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是不是小弟哪裡有搞錯還是誤會的地方呢??
請多多指教 謝謝

楼主:
請問有大大可以交一下小弟咩 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有Skirt是因为你做dft的数据是非周期性的,而dft会把这些数据当成周期信号来看,结果周期与周期之间会有jump,于是转换出来的频谱就这个样咯.

窗函数通常会把周期信号的两端衰减至0,dft把加窗后的数据当周期信号来看,这时候周期之间是连续的, 出来的频谱自然没问题.

现实中因为non ideal effect例如clock jitter,不能保证满足conherent sampling的条件,因此ADC的测量也会用窗函数啦.

另外如果能确保满足到fin=(k/2^N)*fs,不加窗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了解~感謝大大偉大的說明
小弟想在請叫一下 下方是小弟輸入的timing
.param fs=1Meg
        $* sampling rate
.param sample=1024  $* number
.param N=253

***FFT input
Vcm1 Vip  GND  sin(0.9 0.4 '(N/sample)*fs' 0 0 0 )
Vcm2 Vin  GND  sin(0.9 0.4 '(N/sample)*fs' 0 0 180)

.tran 40ns '((sample+2)/fs)'
.probe tran v(Voutp,Voutn)

.fft v(Voutp,Voutn) np=sample start='1.25u' stop='1.25u+((sample)/fs)' freq='(N/sample)*fs'
.option fftout

小弟跑1024個取樣點 可以運用FFT來分析
輸入的頻率 也跟取相頻率為質數  在取樣上來說應該是可以知道輸入訊號是週期性訊號的弦波才對??

還是小弟有地方弄錯了嗎??
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知道是周期信号的.

.fft v(Voutp,Voutn) np=sample start='1.25u' stop='1.25u+((sample)/fs)' freq='(N/sample)*fs'
.option fftout -->freq是不是应该是输入信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呢>.<

是的 跑出來的頻譜圖 peak 有在輸入頻率上  頻譜圖如下方所示 但是 有頻譜洩漏的跡象小弟 感覺怪怪的地方是:

小弟現在的ADC 其DNL 確定至少在 正負3LSB內(10bit 1.6V) 其等效的誤差量 小於7mV
之前在作S/H(Sample and Hold)時 在Hold時候的誤差量比ADC這邊還高 但其FFT都不會有頻譜洩漏的跡象

小弟不是很懂 為何一邊有頻譜洩漏 另一邊卻沒有呢??? 小弟確定輸入的輸入的N與sample是質數沒錯

感謝大大

网友(2018-05-09):
.meas fft 可分析SNDR EN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