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和tran仿真报下面这个错

楼主(2017-06-02):
设计了个PA,但是做瞬态和PSS分析时都会报图中的错,tran仿真可以通过把精度调成liberal来实现,但pss就不行了,该怎么办呢,感觉好像是软件计算的问题,求助,thx

网友:
try to increase tstab value , this may help

网友(2017-07-15):
这和软件没关系。你们不看warning说的是啥意思么?

网友:
也想知道,看的这个warning是超过了击穿电压,但具体不知道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