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ICG]问题

楼主(2017-06-02):
我再使用DC自动插入ICG时,约束了clock gate最大扇出32,但综合出来的结果还是报net 驱动了好几千个寄存器,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2021-03-08):
这个你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是不用care在后端去做buffer tree还是这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