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elfbias电路如何做到低输出噪声的

楼主(2017-06-02):
请教如图的selfbias电路在diode连接的P管漏极输出偏置电压,我在网上看到说diode连接的PMOS管对输出噪声有着很重要的抑制作用,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低噪声的?多谢。

网友:
You can refer all noise signal back to the gate of MN2 and thus your current noise will be rms of that votage noise/R+current noise of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