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7-06-02):
感觉寄生参数提取的没问题

楼主:
RE: 帮忙看下,后仿的问题

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说一个两端的电阻出现了四个端口,这里截图要怎么发上来呀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You can open your netlist file and search for the resistor can see what's going on there, either your layout extraction tool has problem, or your pdk is not set correct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止后仿这样子,前仿也是呀。我去找电路的nelist里面的电阻发现两端的电阻都有定义呀。我们主管说可能是没有包含到这类电阻的文件。我正试图解决

楼主:
然后,我照着这个仿真换个名字copy了一个新的电路和仿真case,就。。就。。能用了?????。please tell me why?被搞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