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大电流为何切斜角

楼主(2017-06-02):
在一些PAD中,电源,地的电源线比较宽,一般在拐弯时会切斜角处理,怎么解释这个处理方式比较好呢?

网友:
首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直角在某个范围内会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电荷在直角的地方很容易积累,所以很多情况下像电容都需要把直角给切掉,电感也是一样,理想状态的电感是圆的,但是在工艺制造很难实现,所以才有六边形,八边形等,电阻在拐弯的时候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直角,包括铝线拐弯也是很多情况下需要斜角拐弯

网友:
应该是尖角放电。电流会沿着金属边缘走,把电流视作水流,斜的导线使电流流通更顺畅,也不会在尖角积累更多电荷。请大神赐教

网友:
标题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二楼和三楼说的可以中和一下

网友(2017-07-12):
大电流和高频/高压的地方需要切斜角,原因就是二楼三楼的解释。

网友A:
主要是降低电迁移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属中有电流通过时,电荷的载体电子会撞击金属原子,使其偏离它原来的位置,导致开路或者短路。这是电迁移效应,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样减小电迁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电源线走宽金属一般是有大电流需求,而宽金属(电流不均匀)特别是拐角处由于电迁移、趋肤效应、长期发热等原因导长年日积月累导致直角处变形突出容易与其他相邻线造成短路。而采用45度切角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这种情况,特别是电迁移变形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但是有些其他地方解释说直角会产生尖角放电(如果积攒电荷多的话)你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一般指的是电容上下极板,由于电容通常宽长比较大,经常积累电荷,电场如果较强同时与相邻金属太近,就会容易造成尖端放电。进而一般cut corn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你说的很靠谱啊

网友(2020-08-26):
23楼解释得差不多了,电子在金属上具有趋肤效应,如果大电流走到直角不同畅就会加速累积电荷,我记得还会升温熔断金属?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降低电迁移效应。

顶一个

网友:
一个原理上严谨的比喻:
电流类比为水流,导线类比为水渠
直角弯容易被冲毁还是圆角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  就像流水一样,没得拐弯缓冲,一下溜过来可能会闷出去   如果整成斜角的话,可以减少水流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