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to run virtuoso

楼主(2017-06-02):
I could see virtuoso with

which virtuoso:
   /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but when I type in
virtuoso

I got

"virtuoso: Command not found."

and the virtuoso is:
lrwxrwxrwx. 1 dubeeloo dubeeloo 39 May 18 17:32 /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 ../../../share/bin/cdnWrapperWithOA2009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境变量没有设置

网友:
打造“virtuoso”的完整路径。 如果仍然没有运行,请检查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populbb, for the reply
Could you please specify which env variable?

I have the follow defined:

CDS_LMD=/home/tools/cadence/flexm10.8.0.7
CDS_TOOLS=/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
CDSDIR=/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
CDSHOME=/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
CDS_SPECTRERF_FBENABLE=1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CDS_ROOT=/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
CDS_AUTO_64BIT=ALL
CDS_INST_DIR=/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dotana, for the inquiry
I did try to use absolute path:
/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Command not found.

it is very mis-leading:

I could see it:

ls -l /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lrwxrwxrwx. 1 dubeeloo dubeeloo 39 May 18 17:32 /home/tools/cadence/IC06.14.005/tools/dfII/bin/virtuoso -> ../../../share/bin/cdnWrapperWithOA2009

and I could tell it has the right permiss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检查它指向的 ../../../share/bin/cdnWrapperWithOA2009 存在不存在啊!

网友:
这个议题发错板块了,赶快移到模拟IC设计板块去吧。

网友:
环境变量还要source一下,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