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lta ADC 怎样区分直流值?

楼主(2017-06-02):
请教一个关于SIGMA DELTA ADC 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SIGMA DELTA ADC 如何识别输入直流量。
比如一个输入信号是1V 直流和一个正弦信号的叠加,另一个输入是2V 直流和相同正弦信号的叠加,
感觉输出的数字信号码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SEGMA DELTA ADC怎么识别不同的输入直流量呢?
请高手予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什么觉得1VDC 和2VDC  是一样的?

网友:
Reply 1 # confiope

看起来你正在考虑整合器舞台作为直流阻滞器。 不是这样。 集成1V DC与2V DC输出差异输出。 集成在回路内的错误信号(输入 - 输出)。 强制误差信号为零。 因此“output = input”(由于是积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通过SIGMA delta ADC 输出的数字码流知道输入模拟信号的具体值呢
比如输出是9个1,一个0, 怎么才能知道它对应的模拟实际值呢?

网友:
SDM ADC当然能区分不同的DC,要不大把的计量用ADC怎么玩;
SDM把量化噪声shaping到高频去了,原始码流当然要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输入是5V, 那么输出的码流是01010101...............

当输入是4V 或者3v时, 输出要么全是1, 要么全是0.
这样的话,根据输出的码流,根本就不知道输入是3V 还是4V 啊?
请您帮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