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偏置电压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7-06-02):
求教各位,有人仿过这样的偏置电压产生电路吗,我的电路始终工作在错误的状态,即nm0,nm2始终截止,即使改变电阻的值也没办法改变电路的状态

网友:
NM5是 startup 管?  source  连 vbias3?

网友:
PM0电流都从NM5流走了,NM0,NM2几乎没有电流了,所以截止。
你的NM5有问题,要么太强了,要么NM4太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启动的时候就是NM5下拉到地,启动上面两个管子工作,进而启动整个电路,vbias3是一个产生的偏置电压,求教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是减少NM5的宽长比,增大NM4的宽长比较好吗,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