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了一个网表测V_source

楼主(2017-06-03):
写了一个网表测V_source和V_ground电流(其实就是VDD和VSS,只是在V_source 和VDD之间串联了个0.01的电阻,不想改子电路的VDD节点,所以电源变成V_SOURCE了)。但是结果特别奇怪。。电流也是1.9U左右大小。求大家帮忙看看网表哪里写错了吗。

**********c432**********
.OPTION POST=2
.include'/home/new-ece/zzy0022/Desktop/simulation32nm/c432/c432.sp'
.include'/home/new-ece/zzy0022/Desktop/simulation32nm/32nm.typ'
********** parameter*****
.param H =1.2
.param L=0

**********stimuli*************************************
Vv_source v_source  0 'H'
Vv_ground v_ground  0 'L'
V1  N1 0 DC=H
V4  N4 0 DC=H
V8  N8 0 DC=H
V11 N11 0 DC=H
V14 N14 0 DC=H
V17 N17 0 DC=H
V21 N21 0 DC=H
V24 N24 0 DC=H
V27 N27 0 DC=H
V30 N30 0 DC=H
V34 N34 0 DC=H
V37 N37 0 DC=H
V40 N40 0 DC=H
V43 N43 0 DC=H
V47 N47 0 DC=H
V50 N50 0 DC=H
V53 N53 0 DC=H
V56 N56 0 DC=H
V60 N60 0 DC=H
V63 N63 0 DC=H
V66 N66 0 DC=H
V69 N69 0 DC=H
V73 N73 0 DC=H
V76 N76 0 DC=H
V79 N79 0 DC=H
V82 N82 0 DC=H
V86 N86 0 DC=H
V89 N89 0 DC=H
V92 N92 0 DC=H
V95 N95 0 DC=H
V99 N99 0 DC=H
V102 N102 0 DC=H
V105 N105 0 DC=H
V108 N108 0 DC=H
V112 N112 0 DC=H
V115 N115 0 DC=H

*********main circuit***********
$input N1, N4, N8, N11, N14, N17, N21, N24, N27, N30, N34, N37, N40, N43, N47,
$input N50, N53, N56, N60, N63, N66, N69, N73, N76, N79, N82, N86, N89, N92,
$input N95, N99, N102, N105, N108, N112, N115;
$output N223, N329, N370, N421, N430, N431, N432;
Xmaincircuit N1 N4 N8 N11 N14 N17 N21 N24 N27 N30 N34 N37 N40 N43 N47 N50 N53 N56
+ N60 N63 N66 N69 N73 N76 N79 N82 N86 N89 N92 N95 N99 N102 N105 N108 N112 N115 N223
+ N329 N370 N421 N430 N431 N432  c432

Rr_vdd VDD v_source 0.01
Rr_vss VSS v_ground 0.01
*********analysis****************
.tran step=1ns stop=10ns start=0

$.print tran ivss4=I4(Xmaincircuit.XU112.MMN1)
$.print tran ivss3=I3(Xmaincircuit.XU112.MMN1)
$.print tran ivdd4=I4(Xmaincircuit.XU112.MmP4)
$.print tran ivdd3=I3(Xmaincircuit.XU112.MmP4)
.print tran Vvss=V(Xmaincircuit.XU112.VSS)
.print tran Vvdd=V(Xmaincircuit.XU112.VDD)
.PRINT tran Iv_source=PAR('(1.2-V(Xmaincircuit.XU112.VDD))/0.01')
.PRINT tran Iv_ground=PAR('V(Xmaincircuit.XU112.VSS)/0.01')

.end

楼主:
还想问一下HSPICE 定义电压,电阻,电流只写数字不写单位,电阻单位默认是欧,然后电流单位默认是A,不是mA,电压单位默认为V吗?

网友:
1. 如果所有instance的电源和地都接到顶层的VDD和VSS节点,则不再存在 “Xmaincircuit.XU112.VSS” 这个节点,如果要查看模块的电源和地电压,直接用
.print V(VDD) V(VSS)
2. 要查看电源的电流,直接用
.print i(Vv_source ) i(Vv_ground)
3. 电压单位是V

网友:
建议多阅读一下hspice的帮忙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

网友(2018-01-31):
不用串0.01Ohm啊,直接建一个DC=0的电压源在两者之间。
POST=1之后,就会有电流节点了。
比如:
VI123  VCC NET1
然后VCC连电源,NET1连想要的器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