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数字电路中,mos管中工作在哪个区,模拟电路呢

楼主(2017-06-03):
在数字电路中,mos管中工作在哪个区,模拟电路呢

网友:
可以去模拟设计版块问。

网友:
数字电路中,栅极电压Vg一般来说要么为高电平——接近power VDD,开启NMOS;要么为低电平——接近ground VSS,开启PMOS。MOS开启后会把Vd拉到接近Vs,即Vds≈0<Vgs-Vth,但是满足Vgs≥Vth,此时MOS工作在三极管区。当MOS关断时(Vgs<Vth),工作在截止区。模拟电路中Vg大多时候会是VDD~VSS之间的某个电压,情况会比较复杂。以电流镜为例,有些用法里面Gate和Drain是short在一起的,即Vg=Vd,那么Vds>Vgs-Vth,MOS工作在饱和区。模拟电路中会有一些当做开关用的MOS,与数字电路类似,会工作在三极管区。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会让MOS工作在亚阈值区。当然MOS关断的时候也就会工作在截止区。上述大小比较都是绝对值的比较。

网友: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电路,但是数字电路肯定不是工作在饱和区的,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以NMOS为例),要满足VDS>=VGS-VTH,以反相器为例,当输入为1时,输出为0,此时NMOS的vds几乎就是等于0的,是不可能工作在饱和区的,个人觉得是线性区,而且是深线性区。而对于模拟电路,为了电路功能的稳定,一般都是要使所有管子(特别是重要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的,当然,也有一些低功耗的电路设计则要求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也是个人看法,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7# 青青。子衿

   这个问题,总有些模糊

网友(2022-07-08):
所以说管子的状态有很多,但是数字电路只在乎管子导通或截止吧,而模拟电路大多需要管子工作在饱和区,不排除低功耗要求工作在亚阈值区的情况,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