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aurora协议

楼主(2017-06-03):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K7的自己做的板子上测试aurora核,在单板上,loopback设为010的回环,自发自收没问题,channel_up稳定拉高。去掉LOOPBACK回环,直接将RX和TX飞线接起来,自发自收没问题,channel_up稳定拉高。但是在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上下载相同的逻辑做板间通信,channel_up时高时低。我尝试着提高时钟补偿的频率,已经提高到每90个时钟周期,来6个时钟周期的补偿的频率了,channel_up依然时高时低。下图是chipscope采样的波形,第一个信号就是channel_up.已经搞很长时间了,找不到问题了,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每天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搞,太煎熬了

chipscope采样图

chipscope采样图

楼主:
NNN@~NWKU9F)P`0L)3ABBEH.png 朋友帮帮忙

网友:
注意选择的连线是否有问题,我之前用一种同轴线不行换一种就行了

网友:
可以加大一下信号摆幅,预加重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具体说说线缆的问题吗?我两块板子之间飞线,是时断时连,用minisas线channel_up完全拉低了

网友:
如果是应为两个板子的时钟的频偏过大,应该两个CDR都无法锁定。可以分别给对端做反向环回看是否分别各自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和SI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反向回环是什么意思,需要连接光纤的吗?(知道内部有自环测试是不需要连接光纤的)。我之前做测试,也遇到类似问题:就就是在同一板子上连接光纤进行测试好用的(一个通道发,另一通道收),但是两个板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行(CHANNEL_UP一直是低电平),
我是在官方例程上进行的修改。

网友:
我的想法:如果怀疑线缆的问题,如果降低到最低速度,channel up和lane up仍然不对,基本上可以排除线缆问题;那么就去找初始化的问题,看下收发双方的pma init和pb reset时序。

网友:
看看底层的RXBYTEREALIGN信号有没有

网友:
叫硬件查电源吧,应该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看看PCB上电源走线是否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