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LNA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6-03):
在用ADS做LNA设计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从原理图跳到完整的电路仿真图的时候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微带线?偏置电路及输入端口那边都加了微带线,输入端加的话不会影响阻抗匹配吗?本来原理图的时候都已经匹配好了的。
PS:最后的电路仿真图是为了做下一步版图仿真的,听老师说好像是加这几段微带线进去能够更好地版图仿真,结果更精确?还有旁路电容两端都并联了MGAP,可是这个参数该选多大呢?MGAP的间隔,及微带线的长度,越短越好吗?望求解。file:///C:\Users\zyr\AppData\Local\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网友:
那不是微带线,只是连线

网友:
Ideal work is easy but realization is hard

网友:
版图仿真很重要,考虑了微带线结构之间电场和磁场的相互影响

网友(2024-04-22):
Hi everyone
Does anyone have access to " ADS Knowledge Center "?
I need loadpull examples for power amplifier design.